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5-14):
主板开机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各位大侠说下主要应该查那些地方,我是刚接触这一行的新手

网友:
复位灯常亮,查供电,时钟....

网友:
该从头学起~~

网友:
复位灯常亮是没有CPU供电.  你的问题太简单无法回答..

网友:
首先你要先确定一下诊断卡,有一些诊断卡本来是常亮为正常的。一般为小卡。大卡是不亮为正常。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主板上的其他各项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你板上装CPU了吗,如果装了就先查供电和时钟。

网友:
还得学点基础,连基本的表达方式都不会。怎么学?

网友:
先查CPU供电咯  一般都是CPU不工作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潜水吧。。。我也是最近才冒出来。。

网友:
先把CPU PG修出来再修出来CPU RST再说

网友:
没有复位的话,查查cpu,供电 和时钟

网友:
跟着饼个学吧,饼哥是咱们的榜样啊,不去实地的话,来个远程也好啊,也不贵的

网友:
三大条件  楼主慢慢潜水吧,多研究就会了

网友:
我都潜水好几年了 还在学习中

网友:
先把主板的供电侧一些。VCC---CLK---RST是按时序来的

网友:
按步了查吧 电压 时钟 复位 只有前面的两个正常了才会有后面的哦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就是这病,正在研究中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