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不知名的主板开机 时钟和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5-14):
今天接一客户不知名主板。只看见PCI槽上贴着 JHY MCP61  200808的字样。接过以后上电开机时钟和复位灯常亮是在不插CPU和内存的情况下。不知该怎么修了,主板图上来

网友:
不上U,复位灯当然常亮了

网友:
不上CPU肯定是复位灯常亮啦,兄弟刚接触维修吧!

网友:
大哥你说对了我就是刚学修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什么板子不上u都没得复位

网友(点评):
------------为什么论坛上有这样的胡说八道的人???不要胡说八道!!!

网友:
上真U上电看看有没有复位,如没复位则先考虑供电再时钟,最后才是考虑复位问题。

网友:
估计楼主的板子好像是桥虚焊了

网友:
查cpu座和桥有没有空焊 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什么啊。他CPU都没上还想时钟想复位?

网友:
奇怪的是空板能触发但关不了机
只能拔电源
触发针3.38V
复位针1.90V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他的描述看电压和时钟基本正常,应该查座和桥呀

网友:
你这种板子,我修多了,一般都是桥问题

网友:
你的板子不是不触发吗?等明天你搞个CPU试试。应该是正常。

网友:
哈哈,这种板子如果没上CPU还是没复位,应该是桥空焊了,

网友:
有点像是七彩虹主板,修过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连测试都没试过,你哪看出来有问题了?

网友:
古怪的回答········客气的楼主

网友:
不是太明白啊

网友:
amd的要先看内存供电吧?

网友:
谢谢 小青年我的板修好了

网友:
有很多高手嘛 都没测就知道那板子有那么多问题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
大多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