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05-14):
  一直以来,显示器作为电脑配件中比较重要的配件始终是消费者选购过程中较为重视的部件。而每当显示器出现故障时,消费者则是显得一筹莫展,一时之间束手无策。其实,在对显示器的工作原理进行初步了解之后,消费者自己也能进行简易的维修和保养工作,即使故障非常严重,也可以及早进行维修,从而延长显示器的使用寿命。

CRT显示器的故障

1.刚开机字符模糊,然后渐渐清楚,是正常现象吗?

  首先告诉大家,如果您的显示器也出现这个问题,那您可要为你的显示器准备“后事”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显示器老化的前兆。

  从原理上来说:显管内的阴极管电子枪必须加热之后才能打出电子束,可是当阴极管开始老化的时候,加热的过程变慢了,所以在刚开机的时候,没有达到标准温度的阴极管,无法射出足够的电子束,因此我们这时看见的画面会由于没有足够电子束轰击荧光屏而不清晰,而长时间使用之后,温度达到标准的要求,足量电子束轰击荧光粉使显示器变得清晰起来,这个情况一般发生在购买显示器多年之后,已经没有维修的必要了,您可以另行选购显示器。如果是新显示器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该机已有老化征兆,有可能是翻新显像管,建议立刻退货。

2.先清楚后模糊,为什么?

  从原理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聚焦电路,也有可能是散热不良造成的。首先是由于聚焦电路设计有问题,造成长时间使用之后无法保证其正常工作,造成图像模糊;其次呢,由于散热不良,造成行管太热,形成输出功率损耗,接着影响到高压的输出和加速级电压输出不够,从而影响到聚焦电路的正常工作。其实还是聚焦电路的问题。

  解决方法:打开显示器的后盖,里面有一个可以调整高压的旋钮。不过这种方案只是在短期内有效,长时间让显示器在调整高压的情况下工作会加速显示器的老化,时间长了仍然会产生聚焦不良的情况。如果这台显示器已经服役多年,可以让其发挥生命中最后的热量;但是,如果是新近购买的显示器,就一定要尽快更换。

3.显示器缺色怎么办?

  由于显示器靠解码电路来分离色彩,出现缺色问题,基本故障确定在这个电路上,更换电路即可解决。不过一些隐性问题也可能造成缺色,这个就很不好区分和维修了,笔者的显示器就因为显示器信号线有问题导致缺色,导致修理过程异常复杂,并走了许多弯路。

  解决办法:由于缺色涉及到电路板的更换和维修,甚至只是更换部分电容电阻等元件,出现这样的问题应立刻到专业的显示器维修中心去测试,如果是新显示器,则应立刻更换。

4.刚开机的时候,画面很大,然后在几秒钟慢慢缩小到正常的情况,正常吗?

  出现这种情况显示器基本属于品质良好的显示器。

  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在刚开机的时候,偏转线圈所带的电流很大,为了防止此时有大量的电子束瞬间轰击某一小片荧光屏,造成此片的荧光粉老化速度加快而形成死点,高档的显示器都会有个保护电路开始工作,使偏转线圈让电子束散开,而不是集中在某块。而当偏转线圈的电流正常的时候,保护电路会自动关闭。所以我们看见的图像在刚开机的时候很大,后来缩小正常,这个过程就是保护电路开始工作的过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在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在切换一个高亮高暗的图像时如果出现画面缩放的情况,那表示这款显示器的“呼吸效应”较大,高压部分不稳定。如果在售后服务期内,应尽快更换新款显示器。

5.同样的刷新率,为什么我的显示器看着比别的显示器更闪烁?

  这个原因主要在于行场处理不同步,也有可能是因为某些相关元件质量不好,造成显示器在工作中超出正常范围,无法达到正常工作的要求。

  解决办法:这种档次的显示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相当于“超频”使用,很容易造成显示元件损伤,应立刻降低其使用标准,恢复默认出厂设置,以延长显示器使用寿命。

6.如果显示器出现红屏,意味着什么?

  如果出现全屏的红色,表示显示器的寿命到期。通过色谱分析,大家可以发现,在色谱中,绿色和蓝色的比例较大,红色的比例较小,所以当绿蓝阴极管稍微有衰减,你的显示器就会出现红屏的情况。

  解决办法:交给专业维修人员,使用高压电击阴极管,可以让衰竭的阴极管暂时恢复过来。不过这样维修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无法长时间为您工作。如果您刚买的显示器就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您上当了,买了一台快要死亡的显示器。

7.显示器内部为何“吱吱”响?

  “吱吱”响是因为高压包在打火,而打火的主要原因是老化,使得高压包的某些地方绝缘不太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解决办法:这种情况下只有移交维修中心更换显示器的高压包,即可修理好显示器,有些品牌的显示器甚至对高压包进行三年的保修服务,非常值得推荐。

8.显示器在使用一段时间的时候突然黑屏,为什么?

  这种情况只是小问题,主要是因为显示器内部的部分元件不稳定,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保护电路自动切断电源所致。

  解决办法: 这种问题虽然很小,但是解决起来比较麻烦,应送至维修中心检修,更换部分元件即可。

9.为什么显示器会出现某几个角偏色?

  这种情况通常是周围磁场影响。对显示器造成影响的磁场因素有很多,例如音箱、彩电、无绳电话等。

  解决办法:更换房间,更换显示器摆置方向即可;此外,利用目前大多数显示器都具有的消磁功能,也可以解决部分偏色的问题。如果偏色非常严重,多次消磁之后依然存在,可以使用专业的消磁设备消磁即可完全修复偏色,也可以交给专业人士帮助削磁。

10.为什么我的显示器会有黑点?

  显示器有黑点的原因包括荧光粉脱落或被灰尘覆盖、光栅孔被堵住等多种。由于显示器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成本较高,而生产工艺又不尽完善,难免形成黑点。业界在黑点问题上达成一系列的行业标准,消费者如果选购到这样的显示器要求更换即可。

  解决办法:暂时无解决办法。

11.为何显示器一边会有黑色的竖条?

  这种现象专业的说法叫Ringbar,是由于扫描电流在起始阶段的震动引起的,这在模拟电路中是不可完全避免的。每台显示器在把亮度调高,对比度调到0的情况下,调整画面的尺寸都会有这种现象。只要是其程度不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一般都属于合格产品。

12.刚开机时画面抖动非常厉害,有时甚至连图标和文字也看不清,但过一二分钟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潮湿的天气,是显示器内部受潮的缘故。

  解决办法:可使用食品包装中的干燥剂用棉线串起来,然后打开显示器的后盖,将防潮砂挂于显象管管颈尾部靠近管座附近即可。

LCD显示器的故障

1.在电脑关机之时,LCD屏幕上出现干扰杂纹,请问这是否正常 t

  这种情况是由显示卡的信号干扰所造成的,属于正常现象。

  解决办法:在显示器菜单中自动或手动调整相位来解决此问题,也有部分显示器经过调整之后还是无法解决,不过并不影响使用。

2.使用LCD玩游戏时,画面出现了明显的拖尾现象,感觉很不流畅?

  这是因为LCD的特性所致,暂时无法进行解决。建议购买响应时间较短的LCD,比如响应时间为16ms的BENQ FP581S和CMV 1512等等,大多数3D游戏都可以流畅地运行。

3.在LCD的屏幕上有拇指大小的黑斑,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力按压造成的。在外力的压迫下液晶面板中的偏振片会变形,这个偏振片性质像铝箔,被按凹进去后不会自己弹起来,这样造成了液晶面板在反光时存在差异,就会出现黑斑。不过,这不会影响LCD的使用寿命。在以后的使用中请多加注意,不要用手去按液晶屏。

4.LCD是否可以长时间连续工作?

  LCD长时间运行是没任何问题的。实际因为LCD发热小、功耗低,和CRT显示器相比更加适合长时间运行。但从保养的角度着想,还是应该尽量减少使用LCD的时间,因为LCD毕竟是一种比较娇贵的产品,而且灯管的使用寿命也是以时间为计算单位,出现了问题可不像CRT显示器那样容易解决。

5.近日购买了一台LCD显示器,替换原来的CRT显示器,进入Windows桌面时发生黑屏、甚至蓝屏等等,该如何解决?

  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显示器的刷新率或分辨率设置超出了LCD的支持范围。

  解决方法:第一步,正常启动电脑,在开始启动Windows时按下键盘上的F8键,选择以安全模式启动计算机。第二步,在系统桌面上用鼠标右键单击空白处,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会出现“显示属性”设置界面,选择界面右下角的“高级”选项,这时会出现显示卡的设置界面,将“适配器”下的“刷新速度”更改为“默认的适配器”,保存后退出。第三步,重新启动计算机,应该已经能够进入Windows桌面,将桌面分辨率更改为1024×768即可。

6.听说LCD对空气湿度要求非常苛刻,有这回事情吗?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一般湿度保持在30%~80%之间,LCD都能正常工作,但一旦室内湿度高于80%后,显示器内部就会产生结露现象。其内部的电源变压器和其他线圈受潮后容易产生漏电,甚至有可能造成连线短路。因此,LCD必须注意防潮,长时间不用的显示器,可以定期通电工作一段时间,让显示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将机内的潮气驱赶出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LCD对工作环境的温度要求也比较高,超出正常的使用标准很容易造成LCD无法点亮。

网友(2011-07-12):
不如看淮晶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网友(2011-08-18):
孔维克喝大了吧,,还是专门以身试法,以儆效尤,下手有点狠

网友(2011-11-10):
看一下。现在应该很少人用crt了。

网友(2012-07-17):
现在手头有一台方正,开机白下再显示,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刚开始是高压包前有个电容烧了,后来换了个高压板

网友:
因为是电源一体板,所以就改了个高压板,通用的上去

网友:
一直等待各位的指导

网友:
看来,新手就是新手,无经验可谈。

网友(2012-08-20):
虽然贴子老了些,有些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2014-05-25):
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