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屏暗

楼主(2011-05-14):
今天同行拿来一IBM R400,暗屏,想当然的拆屏,测灯管,没问题,外接灯管开机还是不亮,拆机测屏接口附近几个保险,F7对地开路,没有R400图纸,找了个T400的,F7一端接屏接口,另一端接VINT20,飞线解决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保险没断,就是断线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换个保险 安全

网友:
后级无短路的话直接飞根线完事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讲的啥意思,不知道楼主是要表达断线还是保险坏了。。。

网友:
高人呀。没图也能搞好

网友:
楼主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嘛,断线?还是保险开路?

网友:
楼上的要复习语文了,F7对地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