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0

楼主(2011-05-14):
[原创]清华同方锋锐X300维修

故障现象:不开机,取掉电池后待机电流0。15A

1 分析待机电路有短路。

2 拆机后找到ISL6253温度偏高有烧坏痕迹。

3 换 ISL6253,换后昌烟,仔细观察发现方向对错。

4 重焊ISL6253 后待机电流变为0

5 测开关键上电压为0V,说明IO不正常。

6 因为没有电路图,测IO周围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5V或3.3V,确定IO无供电

7 测ISL6232两个线性电压3V或5V正常,但是无3V 5V主供电输出.

8 终于找到一个图纸如下:发现EN3和EN5并不受控于IO,而是受控于+V_DC,从电电路设计知道这个信号一上电就应当有,经测+V_DC 不正常,它应当为19V

9如下图+V_DC由Q31 PMOS管AO4419,控制信号是一个或门电路,

10凭经验先查第一路ACOK#信号,不正常,强行接入一个信号后待机正常,说明是这个信号出问题

11查ACOK来自ISL6253第23脚,再查ISL6253REF脚无电压,查ISL6253 25脚DCIN脚无电压,测R33一端有19V电压,另一端无电压

12换2R2的电阻R33

开机正常,充电正常.

网友:
就一电阻坏了

网友(2011-06-29):
楼主有图纸吗?给个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