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我看下这个LMV331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5-14):
如图,PU7的4脚对地短路,可是去测试PR200,PR203对地都没有短路,而且用蜂鸣档测,与PU7的4脚都不通.大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
拆啊  旁边的有关的就拆   对了  上次碰到一个板子内部短路的  直接跳过这一部分 飞线 要把线划断

网友:
摘下PU7还短吗?

网友:
就是4脚那个点短路,PR200和PR203都不短

网友:
如果PU7第四脚跟PR200,PR203不通,那就是PCB断线了。

网友:
这样子说来   还真是板层得问题了

网友:
短路烧坏了?PU7不知道用什么能代换?

网友: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  那么PU7断线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