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开机白屏

楼主(2011-05-14):
今日接到一台华硕A6J,刚开始是开机一下就断电,无显示,拆机检查,发现无异常再通电试,这下可以跑码了,外接正常,上屏就白屏,换屏故障一样,有3.3V上屏,,用的是N卡,GO-G7300-A2,加焊故障不变,到这里就无思路了,请问各位高手有无遇到此现象,指点下,,

网友:
拆了重做一下看情况。

网友:
量下密码芯片那几条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码芯片???

网友:
就是量下屏线的阻值,你查下LVDS接口的定义撒,不过你那个机器多半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性最大的还是显卡

网友:
外接有没有显示呀,电流跑多少呀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