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40开机无显

楼主(2011-05-14):
七喜KW40开机电流有0.5A,用的是HBM的南桥,测得3.3V和5V正常,南桥供电1.5V,北桥供电1.2V,内存1.8V,就是CPU没有电压,用的是MAX8770,加焊过还是一样,更换一个还是一样,请问各位有无遇到过,请发表一下

网友:
CPU没有电压就继续找CPU的电压怎么出来的,看看MAX8770工作的条件都满足了吗,还有可能就是你换的原本就是个坏的,再看看场管击穿了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8770是新的,场管也没击穿,CPU跟北桥附近也检测过,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8770 工作条件还是没有满足,,,,EN可能没有吧

网友:
谁有MAX8770的线路图,发个来研究一下

网友:
你报上板号  我给你找找看有没有图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cpu没电压5伏电压底了,飞一个电压还是没电压。高手说说啊

网友: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CPU座虚焊了,识别不到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