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了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1-05-14):
今天接了个acer19寸的显示器刚开始是花屏后我加焊了屏IC就白屏了,稳压管有2.5V输出,保俭又没坏,运气真差!
显示器
ACER

网友:
查下DC变换电路试下

网友:
换下屏ic试下

网友:
是不是你在加焊的时候,把IC的脚没有清理干净啊,有条件就换个屏试试

网友:
换个时序控制器吧!

网友:
屏IC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屏IC加焊没弄好,重新试试,不 行就换一个IC芯片

网友:
检查有无高压。负压出来啊 。有的话你测量芯片输出信号有木有。

网友:
焊接问题吧,你估计是焊连了 反正已经白屏了 ,不行就把ic拿下来 重新焊一下

网友:
等等我
的帖子
我最近碰到好几个白屏的显示器,都放弃了。

网友:
最好换个屏IC试试。我就换过一次后好了。

网友:
我有遇到几次一个8脚的芯片坏的,,,屏芯片有烫手的吗

网友:
屏IC又加焊了一次,还是白屏呀!后换了个屏IC屏一闪一闪的又来一个问题了!运气真差!

网友:
细心点。说具体点,也好分析点.

网友:
屏开始显示了花屏重影了,屏从中间分左边花屏右边重影了!问题一个接一个呀!难道要刷程序!还是屏IC坏的!

网友:
慢慢来,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
你估计是焊连

网友:
IC 换个相同的型号 屏线 也重新插下

网友:
估计屏也要挂了

网友:
思路没弄清楚,花屏就一定是屏IC?

网友:
屏电路 屏线 反正大部分都这两种原因

网友:
花屏 应该先排除 屏排线的问题 再考虑驱动板 程序等 最后再考虑屏上的芯片。。。先干芯片了。。。那个芯片不太好焊,而且屏电路板很薄容易出问题。。。

网友:
白屏的除了保险和三端稳压坏外都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