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 IBM T42 在WINDOWS滚动条里死机

楼主(2011-05-14):
     昨天够郁闷的,接到一台机器,IBMT42进滚动条死机,怎么回事啊,会不会硬盘问题啊,我系统重装了还是一样故障,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由易到难的排除吧,硬盘,内存,CPU   显卡

网友:
一一排除   内存硬盘问题居多

网友:
换个内存,硬盘,CPU试试不行做南桥可能好

网友:
不要装显卡驱动

网友:
这就涉及的问题多了,慢慢排除吧

网友:
系统换个版本是以下

网友:
z测试下硬盘试下吧

网友:
慢慢排除啥,硬盘,内存,南桥,cpu,显卡

网友:
能看到蓝屏死机的代码。根据代码查下故障原因。

网友:
加南桥啊

网友:
用排除法逐个试试吧,当然,看看是不是摁住南桥就没事了?如果是的话,就是南桥时钟问题

网友:
重新植球换南桥就好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最好把硬盘重新分区用DM),先再查硬件的(先进入VGA模式看看行不行,不行就加悍南桥试试

网友:
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从新植南桥就好了啊

网友:
系统   光驱  硬盘  内存  南桥 BIOS  基本就这几个方面

网友:
先用U盘看能引导进PE不,能进的话,在PE里加载一些驱动,慢慢排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硬盘,南桥,这个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多,一一排除

网友:
一个个的来吧,先易后难,不要急于干桥,

网友:
可是我系统从新装了啊,硬盘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机器说都不说先来个三板斧

网友:
看了楼上的建议,  我没啥说的了  ,   你还是谨慎的修吧   千万先别乱干!

网友:
我把南桥换了啊,可是还是不行,北桥也从新做过了也不行,最后把网卡取下来就可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