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machinesD725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14):
客户那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水了,少了一大片,tps51125,tps51124,网卡芯片,usb供电转换芯片,一个74,EC,还有南桥,一堆场管,把这些都换完之后,有时候能自动触发,电流到0.3多有时又能到0,6多,看电流像是没有跑马,但是测pltrsr,cpurst,都是高电平,后来多试了几次之后,3.3v和5v(l6,l15)电压也没有了吗,开启正常,供电也有,ref也有2v,芯片换了也还是没有!

Acer Schemetic Emachines D725.pdf

网友:
芯片的BST  TON  SKIP都查到了没  上电瞬间有没有波形?

网友:
bst有4.5v,skip是悬空的,不知具体作用是什么,ton是2v多

网友:
如果你不能按照芯片的工作条件来查的话,就对着图纸跑一边芯片外围。进水的不外乎就是进水腐蚀,先把3V 5V搞稳定了再说

网友:
北桥的这个H-SWING点对地阻值0欧,是短路了吧,这个电压是做什么用的,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