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TL431能升压么

楼主(2011-05-14):
比如电源1.5V,按照2.5V的标准接法,会产生2.5出来么?

如果不行,差在哪里?

它是“分流式”基准源,电流越分越少,是不可能升的。搞定。

网友:
它是通过串接电阻来控制输出的

网友:
TL431只降不升,升压不是这么简单的,TL431的输出电压公式应该是Vout=0.8X(R1+R2)/R2吧,公式成立的前提是输出电压必须大于或者等于输出电压!

网友(点评):
公式错了,字也打错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x(R1+R2)/R2(以前打错了。)

网友:
431只是个基准电压源,  要升压,就必须与升压电路配合。

网友:
市场上有升压模块LM2577 等等

网友:
不能升压,是做为基准电源用的!

网友:
不行,升压哪有那么简单,升压必须要直流转交流,或者脉冲,用电容将电压叠加,或者用开关控制电感充电放电,整流然后才能升压,tl431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