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杰白屏

楼主(2011-05-15):
今天维修一台冠杰177Si 17寸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几秒就黑了。拆机,断开高压部分的飞线,接上一高压条,开机,屏亮再也没灭,可却成了白屏,以为是哪儿没搞好,拆下高压条,全部还原,开机,亮一下就黑了,而且是白屏的,先是显图像的。问题越搞越复杂了,再换上高压条,一直白屏,请版主指教,白屏怎么搞啊?急急急!!!!

网友:
白屏的话你先测测有没有屏供电  如果有的话就麻烦了屏坏了,没有屏供电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
屏供电,屏线

网友:
哦,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屏线接口有没有供电,rgb信号,没有就好办了

网友:
你只换了高压板,其他动了吗,如果没动,你看看你的高压是否接的有问题啊》

网友:
用一套通用的好的驱动板,高压板,变压器,把屏点一下,确定屏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你把驱动板搞坏了,如果还是如此     你自己明白的,屏OVER了

网友:
你可以先用自己的驱动板检测下是不是屏的问题。一般情况就是屏线路短路。或者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