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上电的维修,

楼主(2011-05-15):
今天修到一块不触发的板子,板子是技嘉的具体型号我忘记了,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给客户报价,开始拆机了,把盖头打开,哇!好多灰尘啊,把灰尘清理了,然后开始检修了,短接POWER_SW没有一点反应,我就开始测量不开机前的工作条件了,1.POWER_SW有高电位,2.BAT也有2.9V的电压,3.COMS也有3.3V,4.32.768KHZ也有点位差,5.1117有5VSB输入,也有3.3V输出。检测到了这里了,即然不开机前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开始检测电压跳变的过程了,看了一下是IO(ITE8712GB)+ICH一个上电时序来的,万用表20V档位,红表笔测量IO的106PIN 103PIN,然后短接POWE_SW有1-0-1的跳变,再测量102PIN,咦!持续的低电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然后,我就把102PIN翘起来再去测量,怪了,还是低电平,难道是ICH没有把S3信号发出来吗?暂时我没有判定是ICH的问题,于是想了一下,以前老师跟我们说过,ICH发给IO的S3信号之间有些主板会连接一个小电阻的,而这小电阻一般会在ICH背后,我就跑了一下电路,果然找到了这个小家伙,就在ICH的背后,发现它的颜色怪怪的,用表笔轻青的触碰它,居然掉下来了,呵呵····这会好办了,更换这个小家伙,再把IO的102PIN连接上,再进行通电,咦!!还是不可以开机,看来还要检测,我测量102 PIN有持续3V电压,那说明上部的电路都正常了,接下来就看IO得103PIN了,测到也有一个3V的电压输出,到这里说明了IO和ICH都正常,我就开始从103PIN开始跑跑线路了,此线路是到ATX14PIN的,从103PIN开始跑,跑到一个有3个PIN的小管子,我想这个管子NPN的,为安全起见,我还用万用表进行测量了一变,结果和我想的一样,查看它的B极有3V电压,E极接地,C极接分两路走的,一路接一个电阻(上拉电阻),另一路到ATX14,更换它过后,再次短接POWE_SW顺利开机了,然后把全部拆来的外设接装上去,此故障完全修复完毕。(第一次发维修板子的贴,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是把自己维修的思路梳理一下,那样才让自己记得跟深刻一些,)附加:我还把这次维修的思路记在我的日记本里,呵呵~~如果有写日记习惯的朋友,不妨也记载一下哈。

网友:
null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怎么 没有图片啊

网友:
楼主是新手,,还是 老鸟啊,,怎么感觉思路蛮清晰的啊,,,什么什么脚位定义都这么清楚,,看电路图修的  ???  还是经验,脑子里记得啊  ??

网友:
真是好的经验   收藏

网友:
郁闷的说。。今天我也碰到一技嘉的板子。。。IO带GB的。。测量结果是IO103脚没输出。

判断IO坏。。。。结果给别人用枪把南桥一吹一压。。。好了。。。

老子郁闷死了。

网友(点评):
此类是通病!经验啊!

网友: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看来我要报名学学了

网友:
不是107PIN到绿线14PIN的吗
怎么是103PIN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这台机的时候,是对着图纸修的。

网友:
搞点图片或图纸纤细点

网友:
null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应该是培训过的

网友:
io针脚定义能理顺的那麽清理,维修流程也清晰,配上图片就更棒了。

网友:
一般那个三极管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有图纸 维修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哈哈

网友:
不只到怎么看图纸啊

网友:
有图片,我想会更能让人看懂些。

网友:
高手第一次修板你信吗?能把维修思路整得这么清晰的人会不是高手吗?楼主太谦虚了!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网友:
学有所成啊,学习了

网友:
我修的比较经典的主板 也会记在本子上  这个习惯蛮好的

网友:
我是新手 不知 ITE8712GB
和其他的IO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缀带GB是技嘉专用IO脚位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们的引脚定义不一样,有些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是有这种习惯的。

网友:
看来三极管坏的多,IO坏的很少啊。

网友:
多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有图纸修板要快很多的

网友:
8712GB连ATX 14脚的是107脚(PS_ON#),不是103(IO_PWRBIN#)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不过还是牛×,,,赞一个,,,

网友:
思路还不错,总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