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进水点不亮

楼主(2011-05-15):
  昨天客户拿过来一台进水的机器,烤板后现象为:能触发点不亮,开机键上的灯亮几秒便开始闪烁,几秒后掉电。因为HP现在出的机器不支持PS-305D维修电源,只好用适配器来修,接上适配器,按开机键整板除了+V3A,+V5A外,其他的供电都没有,查其他的供电条件,都是没有开启信号SLP_S4#_3R,查此信号是南桥发出的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发现供电的+V3A到D25的供电有,但是到R1422的供电没有,应该已经腐蚀断线了吧,飞线解决,再插上适配器通电,还是一样灯闪烁几秒后就开始掉电,看来南桥还是没有发出SLP_S3#_3R这个开启信号啊。继续查吧。因为进水主要在R1422这块,再仔细查看R1422周围,发现R1422到R1423,R1424的铜线已经变黑,用刻刀挑开,发现已经断线,继续飞线吧。顺便把R1422,R1423,R1424,R1425这几个电阻都加焊了一遍

插电再试,机器自动加电,一会就掉了,以为还有问题,从新加电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发现所有的波形都出来了,应该点亮了,外接显示器,HP LOGO已经出现,装机试了3小时没有掉电,机器修复。由于本人理论实践有限,有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特别仔细认真,断线的特多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也是进水了  但是可以触发开机 电流到0.38左右 进水痕迹上家已经清除了  打波没有 测试没有PLTRST  外围条件都满足了  换个全新的南桥上去 就OK了

网友:
现在修的进水的  摔的机器  都难搞啊

网友:
PCB断线,引起不显示,楼主很细心,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