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LG未来窗 L1750SQ液晶显示器高压变压器

楼主(2011-05-15):
成功修复LG未来窗 L1750SQ液晶显示器高压变压器
客户送来时发现屏幕亮一下就暗屏,亮的时候看屏幕亮度均匀但亮度不够,跟客户说有可能高压板电源一体版有问题,也有可能灯管有问题,报了价格留下联系电话打发客户回家等待。先上几个图:

别误会,上面2张图是修好之后拍的,当然修好之前亮度比这要暗很多。
开壳后,首先用自己的4个灯管进行代换,发现灯管亮1秒钟就灭,亮度比较暗,4根灯管都一样,可惜忘记拍照了。
这基本可以证明原机灯管没问题。那就集中精力修电路板吧。下面是整机电路板结构

先分析一下发生这种故障现象的可能性:
1:高压板供电电压不够或带载能力不够
2:驱动芯片有问题
3:驱动场管有问题
经过实际测量,代换,上述3种可能基本排除
那就感觉有点奇怪了,如果是保护电路,高压变压器,高压电容有问题的话,两组灯管的亮度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啊?可实际上这两组灯管尽管亮度暗但亮度是一样的,不能按分析的套路出牌了
高压变压器在路测量比较方便,测量高压端的电阻,一般没有固定的明确的阻值,都是把两组输出端的阻值进行对比,一般两组输出端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比如都是600欧姆左右或都是1K左右,如果哪个阻值偏小(匝匝间短路)或非常大(断路)就应该是哪个变压器损坏,对于三星或LG等单变压器的测量方法也是一样的。
对此板的变压器进行测量发现一个是650 另外一个无穷大。

问题虽然找到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组灯管还能亮。
想换这个变压器,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可以换的,抱着一线希望试试看能否修复,因为是断路,如果是匝间短路就没办法了

先看引线的走向,其中一端引线较长,全部被胶封住,小心的把胶一点点抠开,巧的是我弄的地方还正好是断点,用表测通了,

欣喜若狂,赶紧飞线,固定,上机OK了,搞定

网友A:
文章写的不错,要是能把测量  高压变压器 的各种方法,给大家讲讲  就更完美了,研究一个问题要透彻

网友:
维修高手!相机也不错很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的确,,,怎么测量高压变压器。。

网友:
奇迹就这样发生的

网友:
lz技术不错,图文并茂,一看就清楚。
如果再提供一下维修价格参考一下就perfect了

网友:
一般焊接的地方易损坏。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以下测量 高压变压器 的各种方法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关键是巧事都让你遇到了,不然高压包修不了的,,只是这是断线,而且断线位置在表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测量高压包,维修师傅说要拆下来测,但我看不懂哪两个角是一组的?

网友:
我在文中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
高压变压器在路测量比较方便,对于现在通用的4灯高压板来说,高压变压器分为一体化单变压器和分立双变压器两种,一体化单变压器是两个高压绕组共用同一个低压绕组,分立双变压器是每一个变压器都有各自独立的低压绕组和高压绕组,低压绕组不会出问题的,问题应该都是出在高压绕组上,测量方法就是测量高压绕组端的电阻值,一般没有固定的明确的阻值,都是把两个高压绕组所测得的阻值进行对比,一般两个高压绕组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比如都是600欧姆左右或都是1K左右,如果哪个阻值偏小(匝匝间短路)或非常大(断路)就应该是哪个变压器损坏。
明天我照几张实际测量的照片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章写的不错,要是能把测量  高压变压器 的各种方法,给大家讲讲  就更完美了,研究一个问题要透彻 {:4_11 ...

是这样,这样一来真的会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