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1-05-15):
按下开关机后cpu没有一点温度,电源好,要测试那修地方,怎么维修,成见的这种问题都代换的什么元器件呀

网友:
修CPU供电先

网友:
CPU边上的场管,或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上面的有点误导人家,先查内存供电,桥,显卡供电,inter平台先查总线供电,再查CPU供电。AMD平台,先查CPU供电,再查总线供电,

网友:
楼主的cpu没有工作当然就没有温度,最好把主板各个供电都测一下,缺哪个就修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线供电是在那里测呢。我是新手

网友:
是不是在CPU和桥中间啊1.2V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齐不齐!场管一般很少烧的

网友:
你说的是开机无复位吗?查整板供电时钟,复位。 你问的太模糊了,问题要明确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英特尔的叫Cpu-Vtt,Amd叫cpu-Vldt由Cpu座周围的一个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我看到是CPU坐与北桥中间有个MOS管。跟CPU供电的管分开。我还以为是北桥供电管。不知道是不是总线测试管

网友:
看你什么板子了   INTEL的时序 和  AMD不一样   看你什么板子

网友:
应该是CPU后面的两个小东西   我碰到很多都是这两个小东西的问题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挨个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假负载上的测试点划下

网友:
三大条件·,- -查上下管·,···电感·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把所有供电都量完  如果就 CPU 没供电 把电源管理 换了试试

网友:
先看待机的条件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