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开机无显求助

楼主(2011-05-15):
机子刚到手 的时侯第一次能开起来的但是突然灭掉  在开就开不起来了而且键盘大小写指示灯一直再闪   这机子只能原装电源  稳压源不能用 看不到电流无法判断故障范围   我拆开机子发现显卡被焊过   所以也没多想  就上BGA了  从新直球 做一次  但是还是老样子 能开启来键盘的大小写指示灯一直再闪屏就是没反应  外接一不显   测屏没有供电   不知道这样的问题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看看外接是否显的,这款机器屏线爱坏,注意查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BIOS的问题,建议楼主重刷一下试试
现在有HP的电源头了,网上有卖的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的 我一根一根的测的  都是通的  没有出现断线的情况   最要就是我看不到电流  不清楚是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屏坏了吧

网友:
- 这种问题得自己先拿个原装适配器改下!  别动不动 就先干显卡!

网友:
适配器怎么改  没改过

网友:
上网有HP CQ40的电源头吗的

网友:
HP电源头我也有  就是不能用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了吗

网友:
我感觉屏上没供电还是显卡的开启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遇到麻烦的!直接换主板

网友:
看不到电流  没法下手   郁闷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啊

网友:
修过一台这样的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不正常,不知道你这个具体的情况

网友:
屏供电都没有,肯定先修供电了,

网友:
显卡没搞好应该!

网友:
但是有时候能开启来的   有点我想知道  就在开机的时候屏没有反应但是为什么大小写指示灯会一闪一闪的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我现在修一块CQ40 AMD独显的。也是大小写灯在闪。电流多次跳变到2。20A左右。感觉上电流正常,但不亮机,大小写灯连续闪4下,停顿几秒再闪4下。BIOS官方和维修基地的都刷过。显卡换3个,北桥加焊过,I/O换过。故障依旧。没头绪

网友:
还是没听明白····

网友:
这个机器屏显容易出毛病   请问你那个是什么CPU的  AMD的吗 INTER的  INTER的CPU是不是6670的  那个CPU坏了也是这样 我维修很多了

网友:
先把你准备工作做好吧 ,买个电源头专用航嘉的 大口带针的。。。。

网友:
这款机子开机不显的时候,那个灯是会闪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 哦

网友:
看问题就出在显卡和屏供电这一块,打开图纸好好的测一下EC和BLON_OUT信号正常不

网友:
   换屏试试吧、、  大小写能切换说明已经亮机了的

网友:
屏线坏的比较多 这个型号

网友:
先看外接是否亮,再跑图纸修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