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开关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1-05-15):
今天收了一太显示器开机一直闪屏 量电压开关的电压一直跳变,我直接把屏供电的5V拉到开关脚上,开机就白屏一小在显示!反正有跳变一小他就白屏。不知道怎么解决
  大师指点小

网友:
不知道啊   问题有点乱、、、

网友:
更换驱动板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