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按F1才能进系统”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5-15):
有时候开机会遇到一大串英文,大致意思就是让你按F1才能继续启动计入系统。

     其英文应该是:Hareware Monitor found an error,enter POWER MANAGEMENT SETUP for details,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

而中文解释应该是:监视功能发现错误,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UP察看详细资料,按F1键继续开机程序,按DEL键进入COMS设置。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因为有的主板具备硬件的监视功能,可以设定主板与CPU的温度监视、电压调整器的电压输出准位监视和对各个风扇转速的监视,当上述监视功能在开机时发觉有异常情况,就会出现以上的英文提示。
出现以上提示主要是因为BIOS中设置与真实硬件数据不符引起的,设置与设置不符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板电池没有电了也会造成数据丢失从而出现这个故障。

    2、实际上没有软驱或者软驱坏了,而BIOS里却设置有软驱,这样就导致了要按F1才能继续。

    解决几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大致如下:

    一、如果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可以换块主板电池,判断主板电池没电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进入系统后看系统时间是不是和现实时间相符,要是不相符一般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这样就必须换电池了。

    二、软驱的问题则有好几种,解决方法也有好几种。

    1、重新启动系统,进入BIOS设置中,如果发现软驱设置为1.44M了,但实际上并无软驱,则需要把IDE SECONDARY MASTER地AUTO换成NONE。

    2、开机按DEL进入主板bios,进入开机启动项设置开机启动顺序,关闭软驱启动。

    3、还可以关闭开机检测功能。启动电脑,然后按Del键进入主板BIOS设置主界面;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设置项进入;将“Boot Up Floppy Seek”设置为“Disabled”,这样即可关闭开机软件检测功能了。

网友:
这不早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上有点电脑常识的人都知道

网友(点评):
就是 还以为是什么新鲜东西呢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呵呵这问题太高了

网友:
hehe 还真不知道

网友:
呵呵 我只能笑笑 这娃肯定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哎……只是知道,但就是记不住啊!记性不行啦

网友:
这个早就晓得,不过回顾下也行。

网友:
看看总结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 小白 都知道

网友:
在主板里设置一下,设成 任何错误都不提示。如果没有就选只有键盘错误提示

网友(点评):
对,这个也是我常用的方法,不错的。

网友:
虽然知道,但还是谢谢楼主的精神,这样基地才会办的更好

网友:
呵呵  回顾一下也挺好的

网友:
每台电脑按F1的原因都不太一样,要根据提示来找到原因

网友:
其实这样的问题有人总结下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正需要这个,我们这里正好有台电脑是如此故障

网友:
品牌的机器未必。曾经见到CPU型号不符合原装的会。键盘不是原装的会。。。

网友:
好,说得详细。

网友:
以前在网上见过介绍,说出来也好。

网友:
嗯,
不错
精神可嘉

网友:
我也知道了这个

网友:
内行这个都知道

网友:
电池应该超过2.8V就可以算是有电,但有时候电池电量很足,也无法保存系统时间和设置,这是电池供电电路断了。

网友:
我的电脑开机就得按F1,但是在BIOS里把软驱关了也没用

网友:
有的是软驱没有关闭的问题,还有的是CPU风扇插错,才需要按F1

网友:
貌似这类问题搞电脑的都知道

网友:
请别在这里讨论入门级的问题!

网友:
精神可嘉,还有不知道的新手,这也是一盏明灯

网友:
常见的一个小问题,过于长篇大论。

网友:
你们知道 我炸不知道啊

网友:
有些华硕主板就设置不一样。

网友A:
这个问题火星人都知道哦

网友:
有 的 时候 是很多方面引起的,CMOS没电或者是开机搜索软驱都要按F1

网友:
如果发现软驱设置为1.44M了,但实际上并无软驱,则需要把IDE SECONDARY MASTER地AUTO换成NONE。
这个应该是把“Floppy Drive A,B”( 设定软盘驱动器类型为None/720K/1.2M/1.44M/2.88M )设定为None吧。

网友:
一笑而飘过~!!!

网友:
修电脑的基本常识

网友:
换块电池 或进bios把软驱 关闭  如果还是不行就把进bios报错那一选项改成no aeero

网友:
知道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恩恩  总结出来也不错 对有些人还是有帮助

网友:
嗯嗯    飘过

网友:
基本的东西,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知道了。不过感谢版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原来我也知道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呵呵。。。
俺也遇到过,没办法找了一个旧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屏蔽软驱

网友:
电池吧,,,COMS

网友:
这个很早就已经知道了啊。

网友:
这我一年前就知道了啊         刚入行的人看下蛮不错的

网友(2011-06-22):
华硕啊这些主板可以进入CMOS把F1关闭

网友:
你可以把报错关了啊

网友:
这个直接F1就进去了 可能COMS没设置而已

网友:
我就不知道,英文记不住,温习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虽然大多人都知到。但对初学者来讲。还是有点点用处的。楼主加油啊

网友:
这不是都在BIOS里设置的吗

网友:
前两天dell270的机器,每个硬盘检测选项没有的必须都关上,否则就开始慢,出需要按f1的问题

网友:
把软驱关了

网友:
估计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F1原因有很多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过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都是常用问题了,有点基础的人都知道的

网友:
呵呵 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网友:
我晕 菜鸟都知道的事情。。。

网友C:
小学毕业的刚知道了,

网友:
呵呵,大多数维修人员都知道这个问题,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发帖,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老手。

网友:
英这记不住 偶尔也会忘记

网友:
嗯,回顾一下也没什么的,知道也不就是从不知道到知道了的吗?

网友:
拜托。。。这是维修网 不是QQ空间 ..你这些发到你QQ空间里面去可能还有人很多人说 这娃 不错 这个都懂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太高深了

网友C:
都知道了.......

网友:
温习一下挺好的嘛!

网友:
C模式里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没啥特色

网友(2013-03-21):
没记住,再来看遍加深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