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60怪问题

楼主(2011-05-15):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开机电流到0.7A掉电,有时能显示LOGO就掉电,如果开起机了用一天都没的问题,南桥和北桥都压过了请维修过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种很可能是南桥不良哟,我以前修过一台就是你这种故障现象,你可以先用风枪吹吹南桥看看

网友:
电压不稳定会引起

网友:
按不开故障检修了

网友:
他掉电后我看了下是公共点瞬间无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我压过了的

网友:
掉电时各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接下来就重新焊下南桥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各电压都正常 掉电后有3.3V 5V 能正常开机 开机后有时也掉 有时不掉 能进系统用一天么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把南桥重新焊下

网友:
再换南桥试试呢

网友:
加焊一下BIOS

网友:
南桥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版主求救啊

网友:
看看 3.5V电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