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2

楼主(2011-05-15):
东芝M352 独显本,公共电压短路。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实在无法   电击试试

网友:
排除法,除了公共电压短路外,其他电压是不是都OK,彻底测量一遍下

网友:
- 这个就得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只有公共电压短路,别的电压都不短

网友:
电击过了,都没有温度啊.晕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或供电管短路

网友:
哈哈,总算找到了哈.,
拆惨了啊,后面拆到高压供电才找到,晕死了啊.我还以为是PCB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