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外接有声音,内置无声音

楼主(2011-05-15):
DELL PP38L 外接耳机有声音,内置扬声器没声音,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这款
笔记本
官网只有VISTA驱动没有XP的
笔记本

网友:
先问一下客户报修的是怎么样出来的问题?再装系统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你可以量哈喇叭的两根线的阻值对不对,正常的应该是8欧姆

网友:
可以先搞下软件看看,重新装个XP;再检查内置喇叭是不是坏了

网友:
你的内置扬声器没有坏掉,排除一下.再修主板.

网友:
我遇过是喇叭坏

网友:
还没见过,路过学习。

网友:
可能是接口坏了,测一下看看吧

网友:
测试主板声音信号吧

网友:
- 应该是喇叭坏了,修过这样的机器好几台!

网友:
喇叭坏的可能最大,然后是功放,然后是声卡。你量量喇叭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