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外接显示,内置不显,显卡显存都换了也不行

楼主(2011-05-15):
。华硕F3T外接显示,内置不显,显卡显存都换了也不行。屏也换过了。。。高压条电压正常。灯管也没有问题。。求高手指点!!!
北桥我换过了也不行。。如果内置不显。。屏线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屏线是连接屏与显卡的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
屏线断了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如果认不到屏,灯管是不会亮的。

网友:
你重做北桥试试,这个机器北桥也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有一台宏基4520的独显的机器也是外接显,本机屏不显,换另一块显卡板就能显示,可以确定就是显卡板问题,显卡是631的也换过了,还不行,在烦心中!!

网友:
你的屏有没有问题哦.还有主板上的LCD接口你一个一个量了吗信号线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BIOS 出问题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过显卡才显示的, 我这个显卡是G86-703-A2 的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我换过啦,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显示屏供电出了问题,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是好的,我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的BIOS 。这个我不敢肯定

网友:
查lvds模块电路

网友:
显卡周围器件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在我 手上一个星期了。压力大啊。。

网友:
供电屏哪里,电压没有5V的吧。。只有3.3V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