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下,打开我的电脑看不到盘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5):
win7 32位操作系统,打开我的电脑看不到盘符,管理-》磁盘管理可以打开,请问大家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有没有给磁盘赋盘符号啊,,是不是点左边的小箭头隐藏起来了??

网友:
以前见过,但忘记怎么搞好的了。学习下。

网友:
进磁盘管理分配下盘符就行了

网友:
进管理,重新给硬盘分配下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没有硬盘驱动号,进管理里面添加驱动号!

网友:
重新分配盘符,在磁盘管理器里面。

网友:
点磁盘图标重命名  看看吧

网友:
重新分配盘符,在磁盘管理器里面

网友(2012-08-13):
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显示驱动器号前面方格打钩应用-确定-ok

详解,认同

网友:
实在不行,重新分区重装系统吧。

网友:
分区重装系统 再不行,就换硬盘吧、

网友:
看不到盘符可能是:
⒈如上面所述,没有分配。
⒉组策略或注册中隐藏了。
⒊分区表错误。
⒋病毒所致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设置的,那中毒的可能性比较大,即使现在调出来,也在隐患,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
如果是新安装的系统的话最有可能就是没有分配。如果不是就不好说了。

网友:
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显示驱动器号前面方格打钩应用-确定-ok

这是哪位啊,盗版吗,不要那么直接的复制下来,迅维网上拒绝盗版

网友:
迅维网就拒绝盗版,鄙人很生气生气楼上的,咱能不能含蓄点啊

网友(2016-09-13):
我也遇到过这个故障,win7 PE下找不到硬盘,在其他机器上分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