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代工主板跑不过显卡、、、、

楼主(2011-05-15):
    接到一块ECS代工的原装主板,拿过来C1/C3/26循环跑。因为ECS的板经常出现CPU座空焊的问题,怀疑是CPU座子的问题,上BGA焊台烤,MD!这板温度超高,加到250才动,我加到了270,加焊座子后还是一样。于是加北桥,加到255。故障依旧啊!
    如下图:

    求高手赐教啊!!!!!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很怪的,你的内存用是不是DDR533的条子? 换个原生为533的条子试试 吧

网友:
跑2B已经抓到显卡BIOS了,如果独显还是不显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不插独立显卡就读不过去。插上独立显卡就行了。遇到过一例。

网友:
没更换IO啊,更换试试。

网友:
先刷BIOS程序、后换IO芯片!

网友:
1)先量内存的工作条件
2)刷bios
3)拆网卡 声卡  com口芯片
4)换io
5)换北桥
6)换南桥

网友:
跑码跑不一致的代码就先刷BIOS

网友:
确定显卡没问题就是桥了,集成的也是桥

网友:
    顾客又不修了、、、、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