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技嘉代工 AMD2 M2VLE-RH怎么维修,没有思路

楼主(2011-05-15):
触发开机不跑码

联想品牌机主板,技嘉代工    AMD2  M2VLE-RH

南北桥分开的

电路有点发褐  各路电压都正常

本人超级主板维修菜鸟级,请帮忙分析为题

网友:
这个电压有没有1.5V
修板子主要是按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点评):
这款板子,就是坏这个管子,修了N多了,是通病

网友:
供电正常了,那时钟呢?呵,一个个慢慢来测吧,没1.5V电压你就查1.5V电压是做什么用的?由谁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
时钟一般是查电压还是查波?

网友:
不会北桥烧了吧……发黄了

网友:
这款板子北桥温度奇高~曾经修过3块,加焊北桥成功过1块,另外2块没成功,我没BGA!修复好之后试机,北桥那个烫手啊!加了个风扇这块板子已经用了快一年了没出问题,前一个月客户还来做系统的~

网友:
这类板子 就是 北桥 空焊的 问题多!修好 3块了!查 北桥 供电  时钟没 问题的话!就加焊 北桥吧!还是 不行!劝仁兄就放弃吧!

网友:
晕  这板把北桥旁边的那两个管子换了就OK 修了N多这内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这板把北桥旁边的那两个管子和电容换了就OK 修了N多这内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把北桥旁边两个管子换掉,不要换它是不是有电压出来,直接换掉~~~~

网友:
我也修过北桥供电1.5V没出来 的、就是两个场管中一个坏掉了!

网友:
没1.5出来直接把2个管子换 了  一般都能好的!

网友:
桥供电坏  通病了算

网友:
这样的板子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叫客户换板,自己拿过来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