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5AP不通电

楼主(2011-05-15):
今天收到客户的一个航嘉HK280-25AP 电源,故障不通电。
测量待机紫色5V  绿色5V都没待机电压
烧了一个CM2N60管  和保险
两样更换后待机电压还是没有,请问哪里还出了问题··求解答

接下来怎么查下去,求高手解答!

网友:
把待机电路原件地毯式检查一遍  还有看开关变压器初级开路没有。

网友:
首先确定300V无短路,然后检修5V待机电路。
5V待机电路重点灯搞清电路结构,然后再检修。

网友:
CM2N60管周围有元件坏掉的!~不然就查查5V输出有没有什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