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北桥好坏。

楼主(2011-05-15):
一台联想T60的
笔记本
,被雨水淋过,拆开电池,金属片也是湿的,接上电池不通电,拆下电池用充电器就能开机,并且正常运行。试机半小时,以为没问题了,就关机,谁不知再插上充电器就不通电了。拆开主板,就看到北桥上面有一点儿水,没有烧毁的痕迹。其他地方没有水迹。请问如何判断北桥好坏。北桥坏了会导致不通电的吗?
笔记本

网友:
进水的要先烘干的

网友:
北桥一般来说都不会引起不通电,最多是开机掉电,你检查一下AC-BAT-SYS连接的线路,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进水机先处理水,再测是否短路,然后才能通电……你这样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最好测测主板是否有短路才是最关键的!这东西有了工作条件不工作就是坏的,呵,应该说就这么简单,但测起来确有点难度……

网友:
量北桥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开机如跳电的话,北桥大多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