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本有时定在LOGO,有时正常

楼主(2011-05-15):
前几天收到一台SONY双核的本本,现象是有时正常,开机后怎么用都正常。而有时就是开不了机,大多能进PE,有时看不到硬盘,但用分区软件能对硬盘重分区、做系统。但就是重启后有时找不到硬盘。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我估计是硬盘接口、硬盘供电、南桥之中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硬盘,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SONY什么型号?

网友:
去掉硬盘时候 有档LOGO没

网友:
- 是不是12寸的? 很有可能是硬盘挂了。前几天自己修了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检测一下硬盘,不行的话就换了只有。

网友:
硬盘OK吗?OK的话就干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