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LM 主板求助都来看看

楼主(2011-05-15):
求科脑G31LM 1.01   第一次开能开机能点亮运行一段时间复位灯亮了!!!死机!!!!IO旁边的串口芯片很烫!!!!把诊断卡插到另外的PCI槽子就直接不跑码!!复位灯长亮!!!!下掉串口芯片一样!!换了IO也一样!!!!没办法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掉了、杂牌板子的桥也爱虚焊的!上次遇到过一个南桥虚焊的就是来回跑代码的!

网友:
可能是U座和南桥的问题

网友:
努力学习主板知识,加油

scq330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

网友:
时钟或者南桥虚焊吧!

网友:
一遇到问题你们的方法就是不是干南桥就是干北桥  ,我想问问  照这样维修你们修好了几块?  复位灯长亮 就是按照复位的维修流程   先查内存供电、桥供电  时钟   pcirst  pwrok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 我们不是一上来就按照先干南桥再干北桥而是先看能触发不 不能触发就按照不能触发来修检查触发的条件够不 触发了依次检查 供电 时钟 复位电路的条件 循序渐进我们是新手不是像饼哥那样的大师 要一步一步来 你们说是不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担待

网友:
一看主板有问题,就干桥那叫练焊功技术,罢了

网友:
杂板坏北桥的多,,还有就是坏北桥到南桥的线路,,,经常会有氧化断掉的,,你看看有没有,,线路氧化

网友:
按时序找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