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754主板,断电后不启动

楼主(2011-05-15):
我有这样一块主板,它时好时坏,当你把电源24针插头和P4头插好后,第一下能开机,关机充启也可以,就是把电源插座断电后,再开机就不出像,检测卡出00或不出像,CPU供电1.4,看起来正常,关了再开,充启都不行,除非把电源盒上的24针插头和P4头再插一下,才可以开机出像,而且进系统很正常。IO是8705的,不像是它的问题,因为软驱有5V。有点郁闷。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在不行你查下待机线路,个人认为可能是待机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块顶星754的板子,我把网卡吹下来就好了,呵呵,不是太理解,
现在插了个独立网卡很正常。

网友:
你的网卡应该是8100C的。这个网卡支持网络开机,如果他损坏或是性能不良,会导致不开机。拉低3.3vsb.

网友:
网卡的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2011-06-28):
哈 你能想到网卡 不简单了 一般这种故障我不会去动网卡的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
网卡 轻微短路了吧??

网友:
是不是网卡被雷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