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开机不显示修复记

楼主(2011-05-15):
客户是去联想售后看的,说是进水了,要3克黄金才能修。刁了一顿售后就直接拿过来了。

拆开仔细看了一下,并没有进多少水,只是读卡器插槽右边有一小点的氧化,洗洗就OK了
上电,电流在1.1A左右,但会掉到0.4A又会上去,估计电压不全,测各大电感基本OK,
偶有个习惯,量完电感的电压会直接去量下MINIPCI的22PIN,即PCI_RTS.呵呵,这回真
撞上了,只有1.2V,正常应为3.3V,直接逆流而上,PCI_RST由U2100的3PIN发出,

U2100
为与门,根据与门的特性,3PIN要输出3.3V高电平,1PIN和2PIN都必须为高,1PIN为+3V,实测只有1.4V
2PIN为PCI_RST#_ICH,3.3V正常。故障锁定在+3.3v.
+3.3V由Q9103转换而来,

测D级为3.3V正常,G级只有2.4V不正常,正常为12V,此电压由Q9107+12VSUS转换为+12V而来
测Q91073pin12V,2PIN3.3V,Q1907坏了,

换个上去,电压正常了,但PCI_RST还是只有1.2V,看来U2100也坏了,换个上去,3.3V出来了。接屏亮机!

网友:
- 厉害啊! 居然秒杀!!

网友:
修本本时序很重要,楼主维修思路蛮清晰的   给力哈 !!

网友:
PCI_RTS.低电平,为什么可以开机捏?

网友(点评):
一直维持1.2复位没完成,就是要修上去呀

网友:
3克黄金那算便宜的呢

网友:
有图、按照时序来修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基础很重要的说!

网友:
楼主思绪很清晰,下手很稳。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啊

网友:
这个难道是华硕代工的?看点位像华硕用的点图。为什么我修的都是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不跑马的机器,修晕了。

网友:
那个黑的是为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