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耳机有声音SPKE 无音????

楼主(2011-05-15):
今天修DELL1400问题多呀 客户送啦是显卡 装上蓝屏 后读不到HDD 后出现无声音插耳机有音, 拆后试SPKE oK 后把耳机插控拔了还不行。重装系统驱动依旧 最后插上耳机接口好了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耳机插孔有一个控制信号给声卡,有一个5V的电压,拆了当然没有声音,装上之后就OK了,这个机器就是系统问题,这个声卡驱动比较奇怪,装XP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
你进BIOS把硬盘选项该了就不会蓝屏了。

网友:
拔下耳机线还是不好的  只是把接口重插才好 ??是不是转换问题 还是那里SHORT?

网友:
有些问题还是挺烦的啊

网友:
上官网下个驱动!完了设置一下音效管理员

网友:
耳机额接口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耳机口要传给声卡信号  喇叭才能出声

网友:
................

周长宝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