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1-05-15):
   指示灯变成红的。黑屏。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主机问题,没有信号送过来?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楼主说清楚,,,你没接信号线吧

网友:
指示灯是红的,信号不正常,就是驱动板的事。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灯管,液晶面板,就这几样东西,一样一样排除。

网友:
灯已经变为红色,说明信号没有检测到,,

网友:
楼主没表达清楚,没办法分析啊

网友:
信号线有节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