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不显示。集显正常

楼主(2011-05-15):
一块盈通的主板独显不显示,集显显示正常。桥是nvdia的已经压过了,还有跟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bios调换过。还是一样。。这一般哪里还有什么问题引起独显不显的?

网友:
独显是不是坏掉了  还有看主板上是不是要跳线的

网友:
显卡都换了好机快了,条线帽也没有

网友:
桥的问题  北桥锡焊了   加焊OK

网友:
晕  加悍过了,一样的

网友:
不会是插槽有问题吧?

网友:
  槽子拿洗板水刷过了,针脚也没歪

网友:
重点检查北桥和槽子

网友:
槽子我都看了没有针脚氧化和歪针的   ,要么就是桥自身的问题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换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如此奇怪的问题,求解。。

网友:
我也知道换板子啊。。尽量节约成本嘛。我们这是能修就修

网友:
打一下阻值看看。显卡正常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北桥要是有问题的话,那就集显怎么会显呢

网友:
学习了,期待高手们来解决。

网友:
我也有块昂达N61G的板和楼主一样,独显不能用,现在只能用集显的

网友:
我也认为可能是槽的子问题。LZ在点的时候有没有来回的摆动下显卡

网友:
那是网吧的主板,要是独显不能用的话,人家玩游戏肯定会卡,槽子我先是用洗板水刷了下,显卡是插进去有拔出来循环几次,还是不显

网友:
你要测显卡插槽的供电时钟等关键电压,才能确定是不是桥的事。

网友:
是北桥问题,我也修过一次你这样的问题,加焊不行,换了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