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与截止问题

楼主(2011-05-15):
NPN和PNP的mos管是在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反接又是怎么样的?求解

网友:
一般应该NPN管G极高电平导通,PNP反之,反接不知你讲的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应该NPN管G极高电平导通,PNP反之,反接不知你讲的什么意思

376057772 -10 重复发帖,抄袭别人回复

网友:
在笔记本隔离保护电路里不是有反接的吗

网友A:
只有N沟道和P沟道,  N,高电平导通, P  低电平导通,

网友:
在百度上查下PN结,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你就明白了,就算告诉你NPN高电平触发,PNP低电平触发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导通或截止都是PN结在起作用,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吧,在百度打几个字查下就有很多

网友:
高N低P,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网友:
场效应管应该不叫pnp npn,应该是p沟,n沟

网友:
9楼的不求深解,场效应管分结型和沟道型两种,不知道别乱说

网友(2012-01-03):
npn,高电平导通,pnp,低电平导通,具体高低电平大小看情况而定

网友(2013-02-06):
请帮忙介绍下笔记本隔离保护电路里面反接是做啥用的,怎么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N沟道和P沟道,  N,高电平导通, P  低电平导通,

学习了,那主板上都是什么沟道的场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