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抖屏

楼主(2011-05-15):
x200抖屏,屏也换了,还是一样。排线应该不会有问题,量了都是好的,屏装好后,按了下屏接口的后面就抖。晕死了。。。。

网友:
那有可能是排线没有插好啊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

网友:
也许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咯

网友:
插都插好的。高压应该不会有这样问题吧

网友:
屏线从新插拔下。还有外接抖动吗。若外接也抖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X200的,外接有的。显卡有问题也不至于逗啊,手按下,屏的接口后面,抖的更厉害。

网友:
先排除高压板和接口的信号。再看看显卡和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这款的高压吗?接口上的什么信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抖屏是手动了下,就抖的。手动的很厉害,屏也抖的很厉害。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氧化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个跟屏线。。。

网友:
在屏的电路板上有一个可旋转的小开关是不是接触到A壳放电了,是的话用胶带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