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更换电容

楼主(2011-05-15):
维修液晶电源板换上优质的固态电容估计能用的久一些,只要高压线圈给力。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优冠22寸的液晶  我们这边有几个网吧用的都是这种的  电容太容易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坏的最多就是电容。高压线圈。灯管。

网友:
那你准备怎么整啊!还不如直接更换个新的电源板呢!

网友:
常见故障,维修液晶最多的故障。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板吧

网友:
用进口电容一般用三年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 好像这不是固态电容吧

网友:
固态的也有缺点,容量较小,还是选择质量好的电解电容为好,红宝石的就不错,还有大红袍的

网友:
显示器坏的最多就是电容。高压线圈

网友:
同意。不过现在用电源IC和模块的也多坏的

网友:
我都是换电源板。

网友:
同意    常见的也就这几种问题

网友:
液晶电源部分和高压板维修率很高。

网友(2012-04-02):
我见过的高压部分坏的比较多,也许是我修的比较少????

网友:
那两个蓝色小的是假固态电容,大个点红色的才是真的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