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二修板,3.3v对地短路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1-05-15):
                          今天遇到一板子。梅捷G31。先查12V   ,5V  ,3.3v  。发现3.3v对地短路。而且我接到板子时发现声卡,网卡都被上家拿了,io也加焊过。
于是上诊断卡开机。可以开机但诊断卡不跑码。这时查了CPU12V供电。发现上管的D极有12V。S极和G极都没有电压也就是说没VCORE。查三端稳压器发现有大约3V电压输出。南桥有1.5v的供电。北桥有1.2v 1.9V的供电(这里我是在北桥上面的电容测的发现有二组电压)。内存有1.92v的供电。
       最后补充。开机排针的复位针有电压。IDE  的第一脚无电压。PCI 的A15无电压和A16都无电压。还有开机一会而后。发现IO边上的U30很烫。南桥和北桥温度正常。14.318晶振起振有电压差。

网友:
主板型号是SY-I5G31-L V2.0版

网友:
本人是新手,没有电路图。如果有的话能提供下

网友:
3.3V对地短路了一般都是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南桥吗。?外测了U口的阻值正常

网友:
你看看PCI   A14#对地不如果对地那就说明南桥坏了。或者你查查3.3是不是给开关供电看看是不是有源器件损坏导致对地,还有就是把IO吹掉看是不是还对地,如果这些情况都有的话那就说明南桥可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I A14对地短路了。还有开机排阵是有5v提供。不是三端稳压器的3.3v。另外这个板子的声卡。网卡那掉应该也能把机子点亮吧。  对了关于CPU无供电。我发现4针接口边上的电解电容用二极管档测了发现O内部短路了。还有PWM没有电压输出边上的稳压管击穿了几个。稳压管二头头是12V

网友:
现在很纠结。如果桥坏那么不是要做BGA了可是小店没有。在加上少了怎么多原件又没料板估计修不了。唉!

网友:
纠结了 拆吧 网卡 串口芯片 都有可能

网友:
别人都把东西拆了修过了,这种板子还修它干嘛,让客户直接换了吧,没有维修价值了,修好了一块主板你能要多少钱,最多30块钱,让他把坏板留下加钱换一块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一看都不值。第一PWM坏。桥又坏,声卡,网卡都没有唉

网友(2011-09-13):
纠结了 拆吧 网卡 串口芯片 都有可能
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好久咯,板子给考哥了

这还得了   等一下他把板子弄到红豆杉哪里当肥料去喽
涛哥的话就把它给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还得了   等一下他把板子弄到红豆杉哪里当肥料去喽
涛哥的话就把它给废了

涛哥根本就不管这个事咯,考哥就算了。反正就这样咯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