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无待机

楼主(2011-05-15):
T43无待机 ,拆机测试主板,VINT16无电压。查电路TB62506CF 不正常输出VCC3SW ,TB 57脚,34脚供电正常,59脚阻值在300多欧正常,54脚4.4V也正常值内。55脚为0.2V这样 52脚 为0V 。由于手上没这芯片,拆TB62501CF换上还是一样。请教TB两种型号可以通用吗?还是有什么原因?

网友:
还有TB62506的51脚有电压吗?此脚直接去南桥,看短路不。

网友:
55P 0.2V个人觉得不正常.

网友:
机子是进水搞坏的,已经发一个新的TB62506FG换了,59脚还是无输出电压。现在是挑开59脚就有电压输出,应该说是负载过重了,导致无输出。直接用可调电压加3.3V进去,电流有0.2A,没感觉到哪里有过热,在线测量3V 和5V待机电感对地阻值都在300欧以上。看图纸,直接与TB59脚相连的有PMH6和U1温控,我把2者都拆掉,还是没有电压出来,现在都不知是负载的问题,还是TB本身的问题,望大家指教?准备找个PM来换试试

网友:
是不是要把VINT16先弄出来才会有VCC3SW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