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30a停在滚那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5-15):
一台旭日c430a坏了主板,在网上找了一块换上进不了系统,每次到滚动条那滚几下就停在那了,但是把光驱拆下来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也没问题,一接上就不行,广驱是好的,可读光盘GHOST,光盘PE也没问题,就XP不行,光驱也换过试过。系统也装过好几个版本都不行,最后没法把主板发回去换一块,还是不行,晕了,都不知是那出问题了,不会换回来的也是有问题的吧!各位帮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期待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光驱与主板不兼容吧,应该还是主板没换对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开始怀凝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后来真的没招了就用DM分区重装系统就好了,晕了

网友:
DM分的比较彻底。不过我想要是上WIN7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哈哈,OK了,搞到最后还是系统问题,只有联想的XP安装盘可以,其它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