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改TV AV PC 及接口原理(多图)

楼主(2011-05-15):
1 所有TFT-LCD的数据接口种类:
单TTL6位(8位)   双TTL6位(8位)    单LVDS6位(8位)   双LVDS6位(8位)   单TMDS6位(8位)   双TMDS6位(8位)
还有最新出来的标准RSDS
6位和8位是用来表示屏能显示颜色多少,6位屏可以显示颜色为 2的6次方X2的6次方X2的6次方分别代表R G B 三基色,算下来
6位屏最多可以显示的颜色为262144种颜色,8位屏为16777216种颜色。屏显示颜色的多少只和屏的位数有关。我们本本用的屏
一般都是6位的。
早期的本本都是用12寸以下的屏,该种屏分辩率一般为640X480(VGA)   800X600(SVGA),采用的接口为单TTL6位,屏上接
针脚为41针和31针,12寸以41针居多(800X600),10寸以31针居多(640X480)。
TTL信号是TFT-LCD能识别的标准信号,就算是以后用到的LVDS TMDS 都是在它的基础上编码得来的。TTL信号线一共有22根(最
少的,没有算地和电源的)分另为R G B 三基色信号,两个HS VS 行场同步信号,一个数据使能信号DE  一个时钟信号CLK,
其中R G G三基色中的每一基色又根据屏的位数不同,而有不同的数据线数(6位,和8位之分)6位屏和8位屏三基色分别有R0--
R5(R7)   G0--G5(G7)   B0--B5(B7)三基色信号是颜色信号,接错会使屏显示的颜色错乱。另外的4根信号(HS VS DE CLK)
是控制信号,接错会使屏点不亮,不能正常显示。
由于TTL信号电平有3V左右,对于高速率的长距离传输影响很大,且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差。所以之后又出现了LVDS接口的屏,
只要是XGA以上分辩率的屏都是用LVDS方式。LVDS也分单通道,双通道,6位,8位,之分,原理和TTL分法是一样的。
LVDS(低压差分信号)的工作原理是用一颗专门的IC,把输入的TTL信编码成LVDS 信号,6位为4组差分,8位为5组差分,数据线
名称为0- 0+    1- 1+   2- 2+  CK- CK+  3- 3+  其中如果是6位屏就没有3- 3+这一组信号,这个编码过程是在我们电脑主板
上完成的。在屏的另一边,也有一颗相同功能的解码IC,把LVDS信号变成TTL信号,屏最终用的还是TTL信号,因为LVDS信号电平
为1V左右,而且-线和+线之间的干扰还能相互抵消。所以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很适合用在高分辩率所带来高码率的屏上。
由于高分屏1400X1050(SXGA+)  1600X1200(UXGA) 的分辩率实在太高,信号的码率也相应提高,单靠一路LVDS传输已不堪重负
所以都用的是双路的LVDS接口,以降低每一路LVDS的速率。保证信号的稳定度。
对于笔记本上用的XGA屏,一般都是20针扁平接口,对应的接口定义为 1 VCC  2 VCC  3 GND  4 GND  5 0-  6 0+  7 GND  8 1-
9 1+  10 GND   11 2-    12  2+    13 GND    14  CK-   15 CK+   16  GND     17 18 19 20  空。
高分屏用的是30针扁平接口,对应定义为,1 GND 2 VCC  3 VCC  4 空  5 空  6 空  7 空  8 0A-  9 0A+  10 GND  11 1A-
12  1A+  13 GND  14 2A-  15 2A+  16 GND  17 CKA-   18 CKA+   19 GND   20 0B-   21 0B+   22 GND   23 1B-   24 1B+
25 GND  26 2B-  27 2B+  28 GND  29 CKB-  30 CKB+
LCD的显示器显示原理:
    模拟PC信号(R G B HS VS )输入到一颗专门的LCD驱动IC,在IC内部先进行ADC转换,把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然后在经过SHRINK缩放处理
因为屏的分辩率是一定的,比如1024X768的屏,那屏上就有1024X768XRGB个像素点,如果我们要显示为640X480的模式,就要经过特殊的算法,把三个像素点合并成两个,或一个。如果缩放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出来像我们T2X系列用在640X480  800X600模式的全屏显示的效果。简直是差到极点。不过现在显示器用的驱动IC在这,方面处理的都还很好,基本上看起来和在1024X768的效果一样,字符边也很平滑。在数据信号出来之前IC内部还要叠加一个OSD控制界面。也就是我们用的显示器的控制图标,经过这一系列的信号处理之后,IC就输出屏能识别的TTL信号。对于TTL接口屏就可以直接用的了。LVDS接口的还要加一颗到两颗(对应单通道和双道通)LVDS编码IC,变成LVDS信号。现在有很多驱动IC内部都已经集成了LVDSIC 所以那些驱动IC输出来的就是LVDS信号,可以直接驱动LVDS接口的屏.现在驱动IC市场占有率比较大的是美国GENESIS公司,还有我国台湾的晨星公司。
     对于TMDS的接口,原理和LVDS是一样的,上面说过了。TMDS编码方式比LVDS更先进,传输距离和抗干扰能力都要好的多,但基本上不用在本本上的,以台式机的TV PANEL  为多。所以我们不多讨论。
     一般来说LCD驱动板的硬件部分是不变的,带我上面提到的所有接口形式(不包括TMDS)只会根据不用的LCD来改MCU里面的屏参来达到适应屏的目的。因为不厂家,不用型号,不用尺寸屏的控制时序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该驱动板和所要驱动的LCD 屏参(时序)不对应。也是点不亮屏的。每一种型号的屏厂家都会有一个DATE SHEET给用户,里面就有屏的详细说明,包括时序图。不过以我的经验,只要接口一样,屏的分辩率一样,不管它实际尺寸(12。14)是否相同,大部分是可以通用的。
    上面说的只是LCD改PC,如果要增加AV -SVIDEO 接口,驱动板上也就要多一颗视频解码IC(VIDEO DECODE)。把输入的VIDEO。CVBS信号或,S-SIDEO。信号转换成 LCD驱动IC能识别的YUV656格式的数字信号。而且在选择驱动IC时也要选有带YUV格式输入的IC,成本也会相应高一些。如果要加TV功能,就必须在以上基础上加一个全数字的高频头。把天线上的信号转换成视频解码IC所需要的CVBS信号,来实现收电视的功能。另外电视还要增加音频的功能,这些都比较好办,加一个音频功放就行了。接上喇叭就可以听电视里的声音了。
     我上面说改AV PC只是硬件上的改动,但如果增加这些功能,对于驱动板的软件工作量非常大。通常都是厂家调试好了给客户的,客户自已改是不可能的,就算你自已会改,别人软件的源代码也不会给你。
     屏的工作电压,这一点非常重要,接高了会把LCD烧掉,    笔记本屏一般用电电压为3。3V,最好不要高过这个电压,不过屏都有一
定的耐压值,如果上到5V在短时间内不会烧毁。我曾经有一块屏用5V用了一年(LCD是本本屏,标称3.3V),最近拆开才发现用的是5V。呵呵!
     所以说要点亮一块LCD,要注意以上几点啊,1,接口,2 软件时序  3 工作电压。缺一不可的。
对LCD的结构分析:
     现在LCD主要由玻璃基板加背光板组成。玻璃基板本身是不发光的,是靠后边的背光源发出的光透射过玻璃基板,我们才能看的到图像的。在玻璃基板最外边,也就是对着我们眼睛的这一面,有一层偏光膜,通常我们说屏划伤,也就是划伤这层膜,可以换,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工具的,把屏拆开,拿掉外框,用一把小刀轻轻的把这层膜刮下来,偏光膜都是粘的很紧的,只能用小刀一点点刮。千万要细心,如果不小心把玻璃基板给划伤了,呵呵!!!那可就是永久的伤痕哦,旧的偏光膜拿下来后,首先要清理玻璃基板,可用好一点的纸巾加一点无水酒精。一定要把它搽的明亮亮的,不要有一点灰尘落在上面,不然装好后那个灰尘就是一个脏点,看起来很不爽的。然后把新的偏光膜上的一层保护膜去
掉,去掉之后的偏光膜就像是一块不干胶一样的,把粘的一面对着玻璃基板,对整齐粘好就OK了,粘的时候要一定要慢慢的来,千万不要留下气泡,如果有气泡就重复刚才的过程,直到完好为止。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偏光膜都能通用的,偏光膜也有角度之分的,有135度,90度。45度几种,如果角度和LCD不对应,显示出来的颜色会反色,就像应该红的地方变蓝了。黑的地方变白一样。有一个方法可以先知道偏光膜的角度,就是把旧膜弄下来后,用新的膜在屏上比一下,看有没有正常的图像出来(前提是要把屏点亮中)。有就是对的。现在一张14 15寸的偏光膜卖14块左右,但JS换要收100元,你们就知道JS有多黑了吧。呵呵!!!
     当LCD用一段时间之后亮度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对于轻微的亮度变暗,可以更换灯管来解决,更换后可恢复到和新屏一样。但有些LCD老化的实在严重,比如严重发黄,边角有黄边的,这些屏一般都是灯管老化加背光板老化。只是更换灯管可以改善亮度问题,但换过之后还是会发黄,只有边背光板一起更换才有好的效果,更换灯管时,要拆开屏到最底层,也就是要拿掉背光源里面的几层反光膜,和朔料板。因为灯管一般是装在LCD下面的外框上的,注意事项还是那几点,防尘,拿背光源里那几张反光膜的时候最好是拿它们的边边。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捏它们的中间,不然会留下指纹,装好后会留下像指纹一样的白斑,晚上看起来可恐怖了。呵呵,如果你已经印上指纹了,可用纸巾加清水搽去,
搽到你看不到指纹为止。对于有的屏会出线,是因为绑定在玻璃基板上和电路板相边的软排线中有一根断了,或者是接确不好所致。屏出线了一般是不建议修的。因为要重新绑定软排线是要有专门的压线设备的,但国内有些修屏的设备终究是比不上原厂的好,往往是刚修的那几天是好的,但过一段时间后,压线的地方就会脱落,因修屏的时候换软排线是一组一组的换(一般一组有200根线),用一段时间后就可能会一组一组的掉,这时出的线会更多。如果你是要修好卖给JS还可以考虑。而且能修有线屏的公司收费奇贵,深圳这边的价是150元一根线.修好后的售后服务是:出门不保。呵呵!!!!
    总之如果是要拆屏的话,最好找一间干净房间,换膜,换灯管,LCD里面都不能落有可见的灰尘。
    另个加一点,笔记本用的LCD响应速度大概为 30MS左右,看DVD,和TV的时候,感觉拖尾不是很严重。可以接受的
--------------------------------------------------------------------------------

网友(点评):
以前有人发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