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X81S主板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1-05-15):
ASUSX81S板子按开机键不触发,去掉cmos电池后可以加电,正常加电的时候能显,但是拍打一下就掉电,有时不拍打也掉电,去掉cpu,显卡,内存,后电流在0.49左右还是不时掉电,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望指教,965的北桥 会不会是北桥虚焊,但是按开机键不触发什么原因?必须要去掉电池才能自动加电,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虚焊你压一下试试吧。这个北桥CPU痤你都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换个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