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 0.3掉电

楼主(2011-05-15):
东芝M19 待机3V 5V 1.5V正常 按开关 电流0.3掉到待机0.02 电流到0.3瞬间 CPU(740)供电0.9V 北桥(915)供电1.05V 1.5V 2.5V 显卡(X300)供电1.17V 1.8V 1.5V 南桥(FBM)供电1.5V 1.06V 1.9V 2.5V 3.3V 5V  各项供电高手们看看都正常不 我看是正常 自己换过南桥 显卡和北桥加焊过 都不行 那得事呢??????有可能事I/O(SMSC LPC47N294-AAQ)吗?

网友:
可以先放放电 ,看下cpu的pg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 不行 重新植一下

网友:
好好测一下cpu工作条件吧,应该是哪个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2011-06-15):
我这也有一台M19 情况差不多,原来的 到0.3 掉电,+焊CPU供电IC    现在跑马但是   电流到0.9x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