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刷了bios后电脑老是会重启,

楼主(2011-05-15):
电脑配置如下:

电脑型号        精英 P4M800PRO-M2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家用版 32位 SP2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D 2.80GHz
主板        精英 P4M800PRO-M2 (威盛 CN700/VN800/P4M800CE/Pro)
内存        1.5 GB ( 金士顿 DDR2 667MHz / 未知 DDR2 5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800BB-22JHC0 ( 79 GB )
显卡        Nvidia GeForce 6200 ( 256 MB )
显示器        美格 PTW06A5 FH780-EB ( 17.1 英寸 )
光驱        日立-LG DVDRAM GSA-H44N DVD刻录机
声卡        威盛 VT8233/A AC'97 Enhanced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瑞昱 RTL8139 (A/B/C/813x) Fast Ethernet Adapter
那位老大,告诉我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出问题,主要是在玩大型3d网络游戏的时候,有重启后电脑会错误修复,然后进系统后会显示系统从一个严重错误中修复。

网友:
没刷还能用之前有这故障吗

网友:
放一下电。

网友:
没刷前能用,电池都取了,重新上过,不管用

网友:
没刷前能用,电池都取了,重新上过,不管用

重装一下显卡驱动。。另外。可以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系统也从装过了,连区都重新分的,还是不行。

网友:
先前有没有备份BIOS,可以再刷回去啊!感觉不像是刷BIOS(假设你没刷别板的BIOS到你板上)的问题,会不会是BIOS里的温度报警没设好啊?还有.................

网友:
温度报警会导致电脑重启么?我不会设置啊。在那儿设置的啊?我不懂英文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