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无键盘自动按键!

楼主(2011-05-15):
型号是宏基4520
REV ;E
客户说没换键盘之前开机就狂按F,换了键盘用了两天有事这样,
没换之前有声音,换了键盘连声音也没了,系统换过,
我把键盘拿下来的情况下,故障依旧,
加焊IO 无果,
求个思路。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要不就换一个EC

网友:
换个键盘控制器吧,它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换个EC不行在换换南桥试哈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EC换个看看还有是系统问题

网友:
加焊IO还是没结果那么你在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我看80%是ic的问题  换一个试一下吧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按键IC,系统部一定你不是说已经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