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无线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1-05-15):
自己本本,无线网络搜索时,搜不到信号, 提示:  区域中找不到无线网络      (周边是绝对有信号的,其他机可能上无线)
重新插过无线网卡,换过无线网卡,装过驱动, 做过系统。  还是未解决。
平时,给客户修好本本,试机的时候,客户修好的本也经常用无线网卡搜不到无线信号。但给客户,也没有再回来反应这问题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求助。。。。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这个有时是无线网卡的事有时是南桥的事

网友:
汗,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注意查无线网卡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有些本默认无线是关闭的,找找有不有开关(老机子)或者组合键(新机),象我这FN+F3就开了,开了之后无线状态灯就会闪了

网友:
对,我也同意L上的,无线开关没打开的原因吧

网友:
有些笔记本  设置了无限网卡的开关  或热键  要开了  才能收到

网友:
拿出维修间再试试吧,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有时房子屏蔽得太好了

网友:
5楼说的很对哦
  lz 可以试下`

网友:
这里可以发言,学习一下

网友:
有可能被周边干扰

网友:
有的无线有“硬开关”,有的是“软开关”(快捷键),你先确定无线网卡打开没有?

网友:
有可能你哪里保护的太好,被动屏蔽

网友:
汗! 换回以前用过的 8718B 那个网卡就可用了。
但可肯定的是,原装的没坏,另一个5100的也没坏。 就是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无线网络配制里在“用windows配制我的无线网络设置”前的框中打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兼容性的问题了吧,换无线网卡最好是换同型号的

网友:
装一个电源管理  然后开启无线

网友:
无线的开关没开吧。

网友:
楼主,先看看笔记本有没无线开关,不行的话开开这个有没开: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把这个调成自动并启动),要是还不行就重新装个系统,实在不行就修硬件!哈哈。。。

网友:
汗颜!这种问题

网友:
来学习一下还是可以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
有的电脑是笔记本上有个无线开关,有的电脑需要按fn+f5,通过此方式打开软件窗口,来关闭和打开。

网友:
你自己也说帮客户弄好机器之后也发现客户的机器搜索不到无线信号,但是他拿回去就没事了,那应该是你店的结构用的材料太好了,导致你的房子里面无线讯号太差

网友(2012-03-09):
有的无线网卡是不能互换的,别认为接口是一样的就换

网友:
莫非附近有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