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条HY DDR400 512M内存挑板

楼主(2011-05-15):
一条HY DDR400 512M内存挑板,用EVEREST检测不到容量和芯片型号应该是打磨条,原来可以在845GL主板上面使用,后来换到SIS芯片上也能正常使用,我现在换到865芯片和VIA芯片上面使用就报警,主板换了几块都不行,以为是AMD专用条换到上速龙3200+的VIA芯片主板上也不行,现在换回到SIS芯片上面正常使用,请问有哪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拿给别人修理下就可以哦,我楼下那几个小崽才几元一条的维修费就搞定,DDR1这个东西不值钱。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质量有问题。

网友:
是内存SPD芯片问题。  SIS芯片的主板它不检查SPD的

网友(点评):
你眼睛不好使,他是用SIS和845GL测试OK了。现在是865和VIA不可以用

网友:
的确是SPD芯片坏了,我把一条坏的DDR400 256M内存上的SPD芯片焊到坏了SPD的512M内存上面开机显示256M,再刷512M的SPD信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