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技嘉代工 AMD2 M2VLE-RH已经修好了

楼主(2011-05-15):
换了这两个三极管

开机跑码了,哈哈

联想LOGO也出来了

BIOS也可以进去

谢谢各位兄弟姐妹的支持维修建议

网友:
好像时间长了,发现南北桥有发热了还不知道能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找个风扇搞上去,不搞的话怕,时间长又报废哦

网友(点评):
用好点的管子换就行,我换了N多了,是通病,换完用了一年多了,没有返修

网友:
过程!!!!!怎么没有过程呀,,麻烦楼主补充下,这样可以让大家看的更明白些。

网友:
能不能更详细一点啊   分享喜悦也要明白点啊

网友:
怎么没有过程呀,,麻烦楼主补充下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把维修过程讲清楚啊,修后的东西瞎拍那么多,费劲!

网友:
你换的是两个三级管 还是场管呢?三极管好像没那么大吧?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就是桥供电的场管电压不正常,换了就好

网友:
q48,q57事VCCA2.5V,VDD1,.5V这两个坏后就不亮

网友:
搂主应该是查到北桥电压只有0.58V吧,,所以你更换了北桥供电。,,这样就被你修好了,,牛B,

网友:
通病了 以前碰到过一个 就是这两个管子 坏 不过换后 不跑吗 顺边刷了个BIOS才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位仁兄,我是新手分不清三极管和场管,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修好一片同样的主板,给你补充一下,让小朋友看明白,接电源,待机电压3.3伏有,触发后,CPU风扇狂转,复位灯长亮,测量电压,没有VLDT,你 图片上的上面的管子的S极有0.6伏的电压,明显不正常,下面的管子有2.5伏的电压,是正常的,换上面的管子,桥供电1.5伏出来了,开机正常,这就是这个板子的维修过程,拆掉的管子40T03GH,拆下测量是正常的,看来还是测电压准确

网友:
能不能更详细一点啊

网友:
能不能更详细一点